[讨论] ISE TCAD 负阻仿真疑问

楼主(2012-03-31):
用ISE仿真二极管中,如何才能仿真出负阻过程?为何总是跑到击穿电压后就开始不收敛,无法仿出电压的sanp back!这需要在二极管两端串联电阻(电阻大小?)吗,还是把仿真变量更换为电流?如果是这样在dessis语句中设置呢?      恳请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结果查看选电极内电压做X轴,电流做Y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 我整明白了,得用到continuation模型,它会自动加载一个可变电阻!

网友(2019-12-10):
二极管结构能仿出负阻曲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