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对proakis的数字通信比较熟悉的?

楼主(2012-03-31):
中文版第513页,那个sl1(n)*(t)和那个sl2(n)*(t)是什么意思?前文没有出现过这个时域信号的定义。

网友(2012-05-19):
sl1(n)(t)是一个定义在n维空间的连续时间发射信号A, sl2(n)(t)是另一个发射信号B。
*是共轭运算,Xn和Yn是用接收信号r(n)(t)分别与A和B进行相干Correlation的结果。
D的几何意义其实就是接收信号r(n)(t)在n维空间中与A和B的(欧氏)距离的差值,距离哪个近就判成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