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零极点

楼主(2012-04-01):
为什么在镜像点会有一个零点是极点的二倍。如果我在此处加入补偿,是不是也会抵消?

网友:
推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慢慢推嘛

网友:
小差分直接算算就出来了

网友A:
Razavi的教材上说的很清楚,可以用慢通路和快通路 的 理论 稍微一化简就出来了 。也可以通过简化后的模型推导获得。就是用拉普拉斯变换因子s求出来系统的传递函数。

网友(2014-01-17):
如果只是要求个数,那有定理的:极点个数等于独立电容个数。至于其他问题,似乎等效于天上掉馅饼,除非一些特殊情况,可以近似估计。

网友:
这对高频零极点是天生的,可以不用管他们,除非你真的需要用到它们。

网友(2021-03-29):
引用 网友A:
Razavi的教材上说的很清楚,可以用慢通路和快通路 的 理论 稍微一化简就出来了 。也可以通过简化后的模型推 ...

怎么理解  “慢通路”和“快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