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assura RCX提取寄生参数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4-01):
我用assura RCX提取版图的寄生参数后仿,提取出来的电阻反标到原理图上的时候全都显示NA...请问这是为什么,要如何才能看到支路上寄生电阻的大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这是怎么反标出来的啊?我用assura都只能把寄生参数标到版图上,而且是很多个电容电阻比较乱,怎么才能反标到电路上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用assura提取寄生参数后,在Schematic里点Tools/Parasitics...然后状态栏会出现一个Parastics的选项卡,Setup对应的寄生参数版图之后就可以Show Parasitics了,但是电阻这边不知道为什么总是NA..

楼主:
反标到版图上电阻的值都能显示出来...请问这个要怎么处理?求助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帮忙……反标到版图上看起来很直观~。~

楼主:
但是标到原理图更好分析……

网友(2012-06-12):
顶啊,这个反标我还不会,O(∩_∩)O谢谢

网友(2012-11-02):
用CALIBRE提取的寄生参数能同样方法标到电路图上吗?

网友(2015-03-21):
assure 提取参数怎么提取的  QRC(assure)  practice extraction form  应该怎么填写

网友:
电阻在电路图上怎么显示呢, 都是串联的寄生电阻,节点的名字都变了。电容是并联的,可以显示在电路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