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用quartus的FFT IP核仿真

楼主(2012-04-01):
我在调用quartus的fft ip核进行仿真时,用quartus自带仿真软件可以仿出正确波形。但是用modelsim仿时,输出波形却和quartus仿的波形不一样。仿真波形贴出来,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modelsim仿真波形

modelsim仿真波形

quartus仿真波形

quartus仿真波形

网友:
没说清楚条件 别人怎么帮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条件就是调用quartus的FFT IP核进行FFT变换。输出的是FFT变换波形,输入是随机的复数序列。

网友(2012-07-31):
回复 楼主:

   你好,为什么我的quartus II不支持FFT ip核的仿真,说是不支持器件族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做FFT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讨论下吗?qq:411953835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问题解决没?遇到同样的问题,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