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数模混合电路仿真

楼主(2012-04-01):
请教大家:
     仿真电路中由模块是数字模块,想用数模混合仿真以提高仿真速度,但是用Verilog HDL描述的DFF function总是提示有错误,不知道Cadence中用Verilog描述单元的function是不是有什么语法要求,和原来数字电路所学的Verilog描述语法是有区别的,还是什么原因,望赐教,谢谢。

网友:
语法没区别
需要将config view 从spectre改成verilogspectre 然后要在模拟和数字(code)之间插入A to D的反相器 这样才能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