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很急!!!关于 后仿不过的问题

楼主(2012-04-01):
项目要出,后仿不过,很着急.求各位大虾帮忙解答: PR 时序OK, PT 也 OK ,形式验证也通过.工艺是GSMC超高密度180 的,但是后仿不过,出现很大的hold违例,然后将set_clock_uncertainty -hold 设置到0.8才有可能过后仿,但是这样做,面积上30%都用来加buffer了,而且这样做功耗上也不允许.
请问各位大虾,PR 时序OK, PT 也 OK ,形式验证也通过,后仿不过,出现很大的hold违例,原因一般有什么呢?
和门控和DFT有关系吗?
DFT是跨时钟域的,但是以前也这么设置过,好象没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楼主:
自己沙发,求解答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的很多案例是因为时序约束与仿真条件不符,检查的办法是量仿真出错的path的delay,再用PT报同样的path,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斑竹 wo去检查一下 ,

网友:
如果CLOCK 结构比较复杂,就要看是不是clock tree 需要配平的由于没有约束导致没配平

网友:
SDF文件有没有加对?
VCS仿真的时候,有没有允许单元库里面的hold负值?

网友:
赞同!
可以看看单元库的模拟模型里有没有支持负值的宏设置,或者专门支持负值的模型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约束啊 ?具体点,我们做普通模式下后仿稍好,DFT模式下一跑就挂了.我们的DFT时钟设置的是  {40 60}  如果设置成 {45 55}是否就不会有这么多hold问题了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