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Xilinx FPGA spartan3 资源占用分析,请高手给点建议

楼主(2012-04-01):
我用的是spartan3器件,XCS4000,编译综合的的结果如图:

资源占用情况

资源占用情况

有一种现象,当 【Total Number of 4 input LUTs】这个项目占用到近80%的时候,布局布线很难完成,编译一天也没有结果,好像par在不断的重复优化过程。
那个par一直停留在phase 4。每隔几十分钟,par会输出一句话,大概是说,还有多少没有布局完。

大家就这个资源分布情况给点建议,万分感谢。

网友:
80%,如果组合逻辑比较复杂,是很难布通了。
如果是做FPGA开发,那应该选择大一点的片子,一般为了以后的升级,资源最好不要超过60%。
如果做FPGA原型验证,那可以选择部分实现,或者用2片或更多的fpga,做partion

楼主:
我这个是做FPGA开发,老板就是要用这个。老早都超过了60%了。
后来换了个逻辑资源更小的,其他资源多些的,就更悲催了。
现在仔细考虑复用的模式,数据处理到后面速率很低,一般是1KHz,可以时分复用。

网友(2012-10-12):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最近工作遇到了 资源不够的问题 需要二个FPGA进行,这方面不是很熟,希望得到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