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hz oscillator IP design

楼主(2012-04-01):
目前,想设计一个20MHz的osillator,+-10%频率稳定度,不知道怎么入手,采用什么样的结构,需要使用PLL么?如果有什么资料,多谢指点。

网友:
crystal oscillator could be one option, and +/-10% accuracy should be easy to achieve.

网友:
If using other scheme, you need to think about the Process varition, voltage varition and temperature impact on OSC based on your design SPEC

楼主(2012-11-29):
不知道RC是否可以实现,不过精度应该是比较差的,我想。

网友(2013-01-22):
请问做出来了吗?0.4mA的power做起来有难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