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了解 ARM 的 Secure Core 系列么? 比如 SC100/SC300 等

楼主(2012-04-01):
他们能实现什么类型的security呢? 是保护CODE还是什么的, 谢谢。

网友(2012-10-02):
ARM7 带个MPU而已

网友(2015-03-09):
回复 楼主:
实现的安全功能还挺多的!比如总线极性控制,可以随机翻转总线操作的数据。比如随机跳转插入可以降低光注入,电压注入,电磁操纵等攻击手段的命中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logical        (5 folders, 0 files, 0 bytes, 1.39 MB in total.)
│├─models        (5 folders, 0 files, 0 bytes, 288.62 KB in total.)
││├─cells        (0 folders, 19 files, 58.96 KB, 58.96 KB in total.)
│││sc000_acg.v        2.95 KB
│││sc000_dap_cdc_capt_sync.v        4.11 KB
│││sc000_dap_cdc_comb_and.v        2.43 KB
│││sc000_dap_cdc_comb_and_addr.v        2.46 KB
│││sc000_dap_cdc_comb_and_data.v        2.47 KB
│││sc000_dap_cdc_send.v        3.87 KB
│││sc000_dap_cdc_send_addr.v        3.96 KB
│││sc000_dap_cdc_send_data.v        3.96 KB
│││sc000_dap_cdc_send_reset.v        3.68 KB
│││sc000_dap_jt_cdc_comb_and.v        2.43 KB
│││sc000_dap_sw_cdc_capt_reset.v        3.72 KB
│││sc000_dbg_reset_sync.v        2.76 KB
│││sc000_pmu_acg.v        2.36 KB
│││sc000_pmu_cdc_send_reset.v        3.09 KB
│││sc000_pmu_cdc_send_set.v        3.08 KB
│││sc000_pmu_sync_reset.v        3.20 KB
│││sc000_pmu_sync_set.v        3.20 KB
│││sc000_rst_send_set.v        2.20 KB
│││sc000_rst_sync.v        3.03 KB
││├─cpf        (0 folders, 2 files, 12.13 KB, 12.13 KB in total.)
│││SC000IMP.cpf        5.96 KB
│││SC000INTEGRATIONIMP.cpf        6.16 KB
││├─parity        (0 folders, 38 files, 172.15 KB, 172.15 KB in total.)
│││sc000_par_aux_regs.v        4.86 KB
│││sc000_par_core_ctl_ctl.v        4.35 KB
│││sc000_par_core_ctl_imm.v        4.34 KB
│││sc000_par_core_ctl_ra.v        4.34 KB
│││sc000_par_core_ctl_rb.v        4.34 KB
│││sc000_par_core_ctl_various1.v        4.37 KB
│││sc000_par_core_ctl_various2.v        4.37 KB
│││sc000_par_core_ctl_wr.v        4.34 KB
│││sc000_par_core_gpr_various.v        4.36 KB
│││sc000_par_gpr_regs.v        10.87 KB
│││sc000_par_matrix_sel.v        4.33 KB
│││sc000_par_mpu_ctrl.v        4.32 KB
│││sc000_par_mpu_rasr.v        4.33 KB
│││sc000_par_mpu_rbar.v        4.33 KB
│││sc000_par_mpu_rnr.v        4.32 KB
│││sc000_par_nvic_exc_lvl.v        4.34 KB
│││sc000_par_nvic_irq_en.v        4.34 KB
│││sc000_par_nvic_irq_lvl.v        4.34 KB
│││sc000_par_nvic_mask_irq_nmi.v        4.37 KB
│││sc000_par_nvic_pend_hdf_svc_psv.v        4.38 KB
│││sc000_par_nvic_pend_irq_nmi.v        4.37 KB
│││sc000_par_nvic_sec.v        4.32 KB
│││sc000_par_nvic_sleep_ctl.v        4.35 KB
│││sc000_par_nvic_sys_reset_req.v        4.37 KB
│││sc000_par_nvic_tick_ctl.v        4.35 KB
│││sc000_par_nvic_tick_cvr.v        4.37 KB
│││sc000_par_nvic_tick_rvr.v        4.37 KB
│││sc000_par_nvic_various.v        4.34 KB
│││sc000_par_nvic_vtor.v        4.33 KB
│││sc000_par_pfu_delay_mode.v        4.35 KB
│││sc000_par_pfu_iaex.v        4.35 KB
│││sc000_par_pfu_ibuf_de.v        4.35 KB
│││sc000_par_pfu_ibuf_hi.v        4.35 KB
│││sc000_par_pfu_ibuf_lo.v        4.35 KB
│││sc000_par_pfu_various.v        4.34 KB
│││sc000_par_psr_control.v        4.34 KB
│││sc000_par_psr_flags.v        4.33 KB
│││sc000_par_psr_ipsr.v        4.32 KB
││├─upf        (0 folders, 2 files, 14.70 KB, 14.70 KB in total.)
│││SC000IMP.upf        7.26 KB
│││SC000INTEGRATIONIMP.upf        7.44 KB
││└─wrappers        (0 folders, 2 files, 30.69 KB, 30.69 KB in total.)
││SC000IMP.v        15.64 KB
││SC000INTEGRATIONIMP.v        15.04 KB
│├─sc000        (1 folders, 0 files, 0 bytes, 787.45 KB in total.)
││└─verilog        (0 folders, 29 files, 787.45 KB, 787.45 KB in total.)
││SC000.v        21.62 KB
││sc000_core.v        40.57 KB
││sc000_core_alu.v        23.27 KB
││sc000_core_ctl.v        74.36 KB
││sc000_core_dec.v        75.43 KB
││sc000_core_gpr.v        44.14 KB
││sc000_core_mul.v        6.10 KB
││sc000_core_pfu.v        43.38 KB
││sc000_core_psr.v        37.48 KB
││sc000_core_spu.v        22.61 KB
││sc000_dbg_bpu.v        13.78 KB
││sc000_dbg_ctl.v        24.97 KB
││sc000_dbg_dwt.v        18.66 KB
││sc000_dbg_if.v        12.85 KB
││sc000_dbg_sel.v        28.97 KB
││sc000_matrix.v        20.44 KB
││sc000_matrix_sel.v        28.40 KB
││sc000_mpu.v        32.12 KB
││sc000_mpu_region.v        7.23 KB
││sc000_mpu_region_access.v        2.76 KB
││sc000_mpu_region_comp.v        7.90 KB
││sc000_nvic.v        14.00 KB
││sc000_nvic_main.v        39.88 KB
││sc000_nvic_reg.v        62.25 KB
││sc000_tarmac.v        19.84 KB
││sc000_top.v        16.41 KB
││sc000_top_clk.v        4.00 KB
││sc000_top_dbg.v        15.05 KB
││sc000_top_sys.v        28.95 KB
│├─sc000_dap        (1 folders, 0 files, 0 bytes, 228.73 KB in total.)
││└─verilog        (0 folders, 12 files, 228.73 KB, 228.73 KB in total.)
││SC000DAP.v        14.75 KB
││sc000_dap_ap.v        5.55 KB
││sc000_dap_ap_cdc.v        7.77 KB
││sc000_dap_ap_mast.v        25.15 KB
││sc000_dap_ap_mast_defs.v        2.59 KB
││sc000_dap_dp.v        13.87 KB
││sc000_dap_dp_cdc.v        8.42 KB
││sc000_dap_dp_jtag.v        55.95 KB
││sc000_dap_dp_jtag_defs.v        3.29 KB
││sc000_dap_dp_pwr.v        8.16 KB
││sc000_dap_dp_sw.v        75.28 KB
││sc000_dap_dp_sw_defs.v        7.94 KB

网友(2016-03-09):
哪位大神ARM SecurCore相关的Reference Manual之类的文档?

网友(2016-04-13):
坛子里有,搜一下吧

网友(2016-11-01):
Is anywhere RTL of the ARM cores?

网友(2018-02-27):
Is it there to download for study purp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