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VCS启动问题。。快纠结死我了。。

楼主(2012-04-01):
毕设的题目要用VCS,太纠结了。。好不容易装上了但是启动不了。,各种问题。。现在到这个情况我实在不懂了。。求指教
administrator@deepin:~$ vcs top.v add4.v

Warning-[LNX_OS_VERUN] Unsupported Linux version
  Linux version '' is not supported on 'i686' officially, assuming linux
  compatibility by default. Set VCS_ARCH_OVERRIDE to linux or suse32 to
  override.
  Please refer to release notes for information on supported platforms.

Warning-[LINX_KRNL] Unsupported Linux kernel
  Linux kernel '3.0.0-14-generic' is not supported.
  Supported versions are 2.4* or 2.6*.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C-2009.06 -- Sun Apr  1 15:20:52 2012
               Copyright (c) 1991-2008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Parsing design file 'top.v'
Parsing design file 'add4.v'
Top Level Modules:
       top
No TimeScale specified
Starting vcs inline pass...
1 module and 0 UDP read.
    However, due to incremental compilation, no re-compilation is necessary.
if [ -x ../simv ]; then chmod -x ../simv; fi
g++  -o ../simv  rmapats_mop.o rmapats.o N654_1_d.o SIM_l.o 5NrI_d.o 5NrIB_d.o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irsim.a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rterrorinf.so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snpsmalloc.so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ctype-stubs_32.a -ldl  -lc -lm -lpthread -ldl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ReallocFunc'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CheckStrdupFunc'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GetMemBytes'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CheckMallocFunc'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FreeGroup'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GroupGetActive'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ReallocFromGroup'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NamedPushGroup'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MemManagerIsActive'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HighMemory'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StrdupFunc'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LowMemory'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CheckReallocFunc'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NamedPopGroup'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CallocFromGroup'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MallocFunc'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GroupSize'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FreeFunc'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SetOutOfMemoryRoutine'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CheckFreeFunc'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MallocFromGroup'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VPrintf'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Printf'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DoStackUnwind'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NamedAllocateGroup'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CheckCallocFunc'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CallocFunc'
/usr/synopsys/C-2009.06/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CurrentGroup'
collect2: ld 返回 1
make: *** [product_timestamp] 错误 1
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CPU time: .024 seconds to compile + 0 seconds to elab + .128 seconds to link

好长的一段话啊。。。那个中间最大段那些什么意思呢?

楼主:
跪求大神指导

网友(2012-05-05):
回复 楼主:

楼主问题解决没呀?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呀...

网友(2013-11-20):
也遇到一样问题,楼主解决了么,求指教啊!!!

网友:
可能是gcc不匹配

网友:
在.bashrc中设置export VCS_ARCH_OVERRIDE=linux,重新启动,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是系统的安装包不完全吗?

网友:
使用./simv,而不是simv,这样就可以simulation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没用啊~

网友(2013-12-26):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你们解决了吗

网友(2014-04-09):
遇到同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412008-1-1.html
按照这里的方法不行吗,我是这么装的,没有问题

网友(2014-05-17):
回复 4# daojianxiaohyf i encounter the problem too,how can you solve it

网友:
同6楼 可能是gcc的问题。有可能你gcc 是32bit (which下gcc看看),而你环境中编译参数加了-64使用的是64bit去run 导致的问题

网友(2014-11-01):
7楼正解!

网友:
7楼和9楼正解

网友(2015-05-24):
更改gcc和g++版本到4.4就可以了,多谢了

网友(2016-04-17):
7楼的方法试了下有用

网友(2016-07-10):
应该是32bit 64bit 的错误;
我这边实验的结果是:
export VCS_HOME="/opt/eda_soft/synopsys/vcsmx_201403"
export PATH="/opt/eda_soft/synopsys/vcsmx_201403/bin:"$PATH

可以;
但是设置为
export VCS_HOME="/opt/eda_soft/synopsys/vcsmx_201403/amd64"
export PATH="/opt/eda_soft/synopsys/vcsmx_201403/amd64/bin:"$PATH

./simv 就会报错误;

从edaboard 上得到一些提示,尝试着修改为开始的设置;simulation ok。
这个问题折腾了好几天;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的操作系统版本(ubuntu/RHEL,32/64),gcc版本分别是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your vcs is too old.

网友:
linux版本不支持,vcs只支持有限的版本,运行syschk.sh查看

网友(2021-03-18):
please share vcs 2020 thank you

网友(2024-05-09):
也可以在编译阶段加上这个:-LDFLAGS '-Wl,--no-as-nee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