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下载的Ansoft Designer 6.0下载文件有病毒

楼主(2012-04-01):
各位大侠,请问你们下载Ansoft Designer 6.0下载文件显示有病毒吗?

网友:
如果是破解文件的话,那不是病毒。

网友:
不知道你说那个

网友:
我下载的6.1还未打开,360就显示有木马。

网友(2012-08-12):
crack文件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一般是这样解决的,如果是报有病毒的话就先杀毒将病病毒文件删除,然后你再接着破解安装,如果破解成功而且运行也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就证明是病毒了,此时也对你的需求不造成影响了。如果你按360的提示删除所谓的误报病毒文件后,后面的的破解不成功,则证明此文件不是病毒,此时你就添加信任,然后接着安装破解就ok了,如果此时成功的话就印证了后者的判断。总之是小心翼翼的尝试着来

网友:
看了5楼的帖子  非常有帮助

网友(2012-09-20):
很多破解文件都会被误报的

网友(2013-06-16):
回复 楼主:

   在哪下载的我也想下载一个

网友:
抗氧化,我【j

网友(2013-08-31):
crack 没破解完全吗

网友(2013-11-05):
就是搞不懂那些文件到底有没有毒

网友:
crack 被掃出有病毒

网友(2014-11-22):
就按五楼的来。。

网友(2016-03-03):
破解软件

网友(2016-12-05):
怎么格力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