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输入匹配请教

楼主(2012-04-01):
L]}G(DKT%A]2E[E(LXFXW.jpg 请教一下源简并的输入匹配问题,我做一个900MHz的LNA,输入匹配电感Lg大概需要20nH,我使用工艺自带的片上电感,可能是电感寄生电阻的影响吧,噪声系数变得特别差,大约贡献了整个芯片噪声的60%吧,Lg因为在输入端,LNA有20db的增益,所以对噪声系数的影响特别大,请问有没有别的匹配方案比较好,比如多用些电容代替电感,或者是不是Lg应该做到片外,片外电感的效果怎么样?没用过片外电感

楼主:
刚才版主 天牛不唱歌版主私下告诉我说,电感宽度原来是可调的,把宽度调宽一下就降了近2dB,真厉害

网友:
external inductors can have much higher Q than on-chip ones, which will help your 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