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在模拟电路中MOS管一般都工作饱和区

楼主(2012-04-01):
请教:在模拟电路中,一般设计的电路都使MOS管工作饱和区,
       1、电路正常工作时,可以使MOS管工作在线性区吗?
       2、之所以使MOS管都工作饱和区,是不是因为在饱和区MOS管的I-V特性更稳定????
请高手给予解答这些基本问题,谢谢!

网友:
主要是看电路的应用,当然有工作中线性区的,一般情况下,选择工作在饱和区是因为这时跨导最大,且输出电阻也最大。

网友:
因为饱和区,MOS管是一个压控器件,理想情况下,Id电流只与Vgs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3楼说的对
   饱和区的管子电流与Vds无关,MOS管近似为压控器件
   在这种情况下,电路工作时(输出电流、跨导。。。),只需考虑Vgs电压(忽略沟道调制效应)。

网友:
具体的要看MOS管的工作情况吧。

网友:
电流Id  跨导gm等关键参数都与漏源电压Vds无关

网友:
同意以上几楼的说法
主要还是出于对器件特性的控制来考虑的
在一阶模型近似下,Id只与Vgs有关

网友B:
我也同学3楼。
MOS管工作在饱和区时,输出电流近似只与Vgs有关,Vgs是我们施加的控制信号,我们希望有这样一种器件,可以由输入来控制输出。我认为这是三极管的本质。
如果工作在线性区,那么输出电流就不一定只与输入Vgs一一对应了。
在这里学习了。

网友:
顶,我最近也是这样理解的。明显的压控器件啊

网友:
同意楼上各位的意见。

补充一下,现在也有工作在亚阈值区的设计

网友(2012-11-20):
3楼正解。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为了单一变量,漏电流只与Vgs有关

网友:
可能也有输出功率的考虑吧

网友:
管子在饱和区才能使现行系统啊,也有在线性区的应用,比如当成电阻

网友(2014-12-05):
受教了,多谢

网友:
工作在饱和区的管子IDS和VGS电压近似线性关系,呈现明显的压控电流源特性。工作在线性区的管子与之相比线性度不够,而且增益也大打折扣,所以用作放大器一般工作在饱和区的。

网友(2015-10-29):
受教了,同意三楼

网友:
受教了!1111

网友(2017-06-14):
1.输出此时只受输入控制。
2.饱和区跨导最大,线性区放大倍数小。

网友(2019-01-02):
1 MOS管是压控器件,理想情况下希望,漏电流只与输入信号Vgs有关,根据MOS管的电流特性,所以要工作在饱和区;
2 工作在饱和区的MOS管,跨导大,内阻小,且稳定

网友(2019-09-12):
引用 网友B:
我也同学3楼。
MOS管工作在饱和区时,输出电流近似只与Vgs有关,Vgs是我们施加的控制信号,我们希望有这样 ...

觉得你说的很好,毕竟是要用在处理信号上嘛,所以输出在理想情况下只有输入有关,这样就可控一些啦

网友(2024-09-08):
看具体的应用要求,运放中基本都是饱和区,gm大,但是反相器工作时就是一个关断一个线性,看你具体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