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ormality比对RTL与综合网表的问题

楼主(2012-04-01):
大家好,现在我在做综合和formality时出现问题,RTL与综合网表进行formality时报出如下错误:(FM-262),在fm_shell下man了一下,错误信息大概意思是这样的,logic simulator and formality do not interpret your HDL source code in exactly the same way。请问这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我直接读入我的reference(RTL),应该不会涉及到logic simulator啊?
希望知道原因!

网友:
代码写的不够规范,会造成综合工具和仿真工具或形式化验证工具的不同理解.
建议从可综合的角度重新看一下代码,Formality会报问题出在哪一行。
不是说Formality会用到logic simulation, Formality说这种代码会让logic simulation糊涂。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释,我现在通过该错误提示信息设置了一个set_hdlin_warn_message将该Error设置为warn,这样的话,就能保证不影响Formality中断而继续往下跑。
当然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去check RTL。但是我不能从Formality的提示信息中得到RTL的那一行。所以想请教下楼上,是需要设置什么变量或者属性才能报出错误出现的哪一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