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布局布线后反标做静态时序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2-04-02):
大家帮忙看下,为何反标后静态时序分析中,一个clock network delay是ideal,而下面的则是propagated ?比较困惑。。。求指点,谢谢了!

网友:
因为startpoint是input pin,没有cts

楼主:
谢谢!原来startpoint是普通的input pins。但如果此时出现违例,也可以人为加入BUFFER吧!

网友:
可以用各种修复violation的方法

网友:
LZ, 这是block level的in2reg的path吧?

楼主:
top的 ,以前大都碰到的都是reg to reg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