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输入阻抗为什么要匹配到100 Ohm?

楼主(2012-04-02):
各位大侠好!

差分输入阻抗为什么要匹配到100 Ohm?
谢谢!

网友:
Not always 100 Ohm. It depends on the component you use. But if you use a SAW filter with 100Ohm differential impedance, you need to match that.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100Omh吧,也有50Omh,75Omh。在RF电路中,50Omh比较常见,因为前级的输出阻抗通常为50Omh(如同轴电缆),为了减小波反射(这个可参见微波课程),应尽量使输入阻抗等于输出阻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xi8meng大侠!

网友:
是級跟級之間的規格,或系統要求,不一定要50oh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