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QAM解映射硬判决

楼主(2012-04-02):
64QAM解映射硬判决,找到个M文件把实部和虚部判断了出来,下一步想用实部和虚部定义一个二维的ROM表,从表中读取幅度,ROM表结构如图,请大侠们帮个忙。本来是用simulink搭的仿真模型,用一个二维的ROM表实现解映射,可是在做system generator仿真时没有二维的ROM表,所以想用M文件导入仿真中做个嵌入模块。没有写过M文件,大致能看懂的水平~~~~请大侠们帮忙了,谢谢。如果能指点小弟如何在simulink中或者system generator中实现更是感激不尽。前一部分的M文件我贴上来,大侠们帮忙~输出表中的0~63。
function y = De_64QAM(input)
%实现64QAM解调

I_length=length(input);
input_modu=input*sqrt(42);

QAM_input_I = real(input_modu);
QAM_input_Q = imag(input_modu);

%实部解调判决映射部分
for l1=1:I_length
    if(abs(QAM_input_I(l1))>6)
        if((QAM_input_I(l1)<0))
            QAM_input_I(l1)=-7;
        else
            QAM_input_I(l1)=7;
        end;

    else
        if(abs(QAM_input_I(l1))>4 && abs(QAM_input_I(l1))<=6)
            if((QAM_input_I(l1)<0))
                QAM_input_I(l1)=-5;
            else
                QAM_input_I(l1)=5;
            end;

        else
            if(abs(QAM_input_I(l1))>2 && abs(QAM_input_I(l1))<=4)
                if((QAM_input_I(l1)<0))
                    QAM_input_I(l1)=-3;
                else
                    QAM_input_I(l1)=3;
                end;
            else
                if((QAM_input_I(l1)<0))
                    QAM_input_I(l1)=-1;
                else
                    QAM_input_I(l1)=1;
                end;
            end;
        end;
    end;
end;
%虚部解调判决映射部分
for l1=1:I_length
    if(abs(QAM_input_Q(l1))>6)
        if((QAM_input_Q(l1)<0))
            QAM_input_Q(l1)=-7;
        else
            QAM_input_Q(l1)=7;
        end;

    else
        if(abs(QAM_input_Q(l1))>4 && abs(QAM_input_Q(l1))<=6)
            if((QAM_input_Q(l1)<0))
                QAM_input_Q(l1)=-5;
            else
                QAM_input_Q(l1)=5;
            end;

        else
            if(abs(QAM_input_Q(l1))>2 && abs(QAM_input_Q(l1))<=4)
                if((QAM_input_Q(l1)<0))
                    QAM_input_Q(l1)=-3;
                else
                    QAM_input_Q(l1)=3;
                end;
            else
                if((QAM_input_Q(l1)<0))
                    QAM_input_Q(l1)=-1;
                else
                    QAM_input_Q(l1)=1;
                end;
            end;
        end;
    end;
end;
y =

网友(2012-05-24):
看不懂,还没有入门啊

网友(2015-12-21):
THANKS FOR THE POST, WOULD HAVE BEEN HELPFUL IF YOU COULD PLEASE MAKE THE CODE IN A SEPARATE TEXT OR IN A FORMATTED TEXT IN BROWSER..

网友:
I Q分别查一维表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