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RTL图是什么样子的……附一段VHDL源代码,求其RTL图

楼主(2012-04-02):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DFF3 IS
PORT  ( CLK,D1 :  IN STD_LOGIC;
        Q1    :  OUT STD_LOGIC);
        END;
ARCHITECTURE bhv OF DFF3 IS
       SINGAL A,B :STD_LOGIC;
     BEGIN
PROCESS (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1’ THEN
  A<=D1;
  B<=A;
  Q1<=B;
END IF;
END PROCESS;
END;

求问RTL图是否就是那些与非门、异或门连起来的那种电路,如果不是,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能将上述代码的RTL图给出将感激不尽,谢谢!
本科时期没学过VHDL,现在复试要设计这个,求助各位,谢谢!

网友:
RTL代码。知道,但是RTL图 没听过

网友:
这个代码是一个延时三拍的电路
RTL图就是三个D触发器级联

网友:
看来你得找一本VHDL或者verilog的书从头看一遍

网友:
LZ是不是想看看代码生成的RTL?这个要借助软件啊,如果你用的是Quartus,代码start compilation后,tools -> Netlist Viewers -> RTL Viewers……如果是手工画,那就是D触发器了,这个就是考察signal的语法~

网友(2012-06-17):
RTL就是高级语言(如C)的形式,If else,for,加减乘除,什么的。图的话就是抽象的模块方框图,不细化涉及到门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