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不会操作系统的ARM工程师算啥

楼主(2012-04-03):
请问不会操作系统的ARM工程师算啥

网友:
那你应该是做单片机的吧?

楼主:
thunder://QUFodHRwOi8vbmRzMS5ub2tpYS5jb20vZmlsZXMvc3VwcG9ydC9nbG9iYWwvcGhvbmVzL3NvZnR3YXJlL05va2lhX1BDX1N1aXRlX2NoaV9zY193ZWIuZXhlWlo=

楼主:
http://bbs.lx766.com/post.php?fid=4&action=reply&tid=5

网友:
操作系统容易搞.
只是你今天没有折腾操作系统.
赶明儿你花点时间整整,很快就能上手.特别是uCOS这样的精简系统.
工程师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否则就不叫工程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