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刚接触,超级菜鸟级求指导

楼主(2012-04-03):
下载了一个hspice 2010.03,安装后使用却有很多问题。我的操作系统是win7,问题如下:
1、打开hspui后,点waveview或cscope时,提示"~~ file doesn't exist"
2、对这个软件有没有详细的教程,网上找了很多,但大多都是讲语法和程序,有没有一个简单程序做范例,配合着操作步骤,让我可以走一遍完整的流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1. 打开hspui
2. 点击configuration, 选择Versions, 将会弹出一个小窗口 hspui-Launcher Versions.
3. 在弹出的小窗口中, 键入你所要运行的waveview的地址。 按OK键。
4. 在hspui窗口点击Waveview, Waveview 程序就会运行。

网友:
楼上正解,waveview或cscope需要另外安装,安装好后按照2楼方法配置即可。

网友(2013-04-22):
大神  问下:   打开了hspui.exe后  结果木有 simulate按钮 怎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