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关于近似的小问题

楼主(2012-04-03):
现在有1个电容和1个电阻并联,测试的时候输出加的交流信号,按照paper里面说法,可以忽略电阻上的电流,
我测下来电容电流是电阻电流的100倍左右,这样可以忽略电阻的电流吗?

改变电阻的大小,输出信号还是会有不小的改变(输出7mV,电阻变化后输出变成6.5mV),感觉100倍是不是不够大呢?

楼主:
我猜,为了让情况更理想,把programmable电阻调到最大,这样测下来电阻电流是电容电流0.25%,这样更接近理想情况

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么调

网友:
主要需要看你得交流信号频率的影响了
Ztotal=R//(1/jw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