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hspice仿真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4-03):
我再用hspice仿真的时候需要用avanwaves查看
AC VM(2) VDB(2) VP(2)的值,result browser。里面只有节点2的电压,没有节点2的db增益和2节点的相位,请问该如何设置才能出现这些图???
谢谢!!!

楼主:
我做的是频率扫描

楼主:
网表里面是这样写的
.PRINT AC VM(2) VDB(2) VP(2)
.PLOT AC VM(2) VDB(2) VP(2)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avanwaves查看模拟结果,在netlist文件中加入下面的语句。
.option post
这样模拟结果就以二进制的文件保存下来,可以用avanwaves查看结果。
用avanwaves查看AC的模拟结果,vm, vp, vdb 等,用下面的语句。
.probe ac vm(2) vp(2) vdb(2)

.print 只打印出模拟的结果。
.plot 用ASCII字符打印出模拟的结果。如用一系列的$符号打印出正弦曲线。

楼主:
我试过了,还是没法显示vm(2) vp(2) vdb(2)的值,我的网表示这样的:
.OPTION POST
M1 2 1 0 0 MOSN W=5U L=1U
M2 2 3 4 4 MOSP W=5U L=1U
M3 3 3 4 4 MOSP W=5U L=1U
CL 2 0 5P
R1 3 0 100K
VDD 4 0 DC 5.0
VIN 1 0 DC 1.07 AC 1
.MODEL MOSN NMOS VTO = 0.7 KP = 110U GAMMA = 0.4 LAMBDA = 0.04 PHI = 0.7
.MODEL MOSP NMOS VTO = -0.7 KP = 50U GAMMA = 0.57 LAMBDA = 0.05 PHI = 0.8
.AC DEC 20 100 100MEG
.OP
.PROBE AC VM(2) VDB(2) VP(2)
.PLOT AC VM(2) VDB(2) VP(2)
.END

楼主:
好是纠结呀!!!

楼主:
给位大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用下面的netlist文件再试一试。在hpsice的netlist文件中,第一行只是用来做注解,不是电路netlist中的一部分。

*this is the test file
.OPTION POST
M1 2 1 0 0 MOSN W=5U L=1U
M2 2 3 4 4 MOSP W=5U L=1U
M3 3 3 4 4 MOSP W=5U L=1U
CL 2 0 5P
R1 3 0 100K
VDD 4 0 DC 5.0
VIN 1 0 DC 1.07 AC 1
.MODEL MOSN NMOS VTO = 0.7 KP = 110U GAMMA = 0.4 LAMBDA = 0.04 PHI = 0.7
.MODEL MOSP NMOS VTO = -0.7 KP = 50U GAMMA = 0.57 LAMBDA = 0.05 PHI = 0.8
.AC DEC 20 100 100MEG
.OP
.PROBE AC VM(2) VDB(2) VP(2)
.PLOT AC VM(2) VDB(2) VP(2)
.END

楼主:
还是没有出现节点2的db增益和2节点的相位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正确操作那个浏览器啊?
我很久没用了,依稀记得波形和表达式是在两个地方打开的。仔细找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不起,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仍然看不到结果。请看下面的图片,他们是如何用results Browser 画出vm, vdb, 和vp的,以及画出的结果。
在Volts Mag中,点击2就可以画出节点2的Magnitude。和点击vm(2 的结果一致。
同样,在Volts Phase中,点击2就可以画出节点2的phase,和点击vp(2 的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你这么仔细的回答,可能是我的hspice的版本不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