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源共栅能提高PSSR吗

楼主(2012-04-03):
虽然提高了增益,但是Vdd与Vout的增益也提高了,怎么会提高PSSR?

A NOVEL TECHNIQUE FOR IMPROVEMENT OF POWER.pdf

楼主:
PSSR是按照等效电阻分压来计算,还是按照共栅极增益来计算。

网友:
这种采用PMOS电流镜的结构,其PSRR计算可以简化为电阻分压去计算。因为vdd扰动通过二极管连接的M4直接加在M5的栅上,这样小信号Vgs近似为0。这样vdd的扰动直接通过电阻(r05)和下面的电阻分压到输出。所以前一个vout/vin约为0.5,后一个约为1(前提是所有的ro相等)。所以个人觉得两种结构的PSRR肯定不会相差很大,如果要提高电源PSRR还是采用coscode电流镜吧。个人见解,望指正。

网友:
cascade 结果是可以提高PSRR的 ,大多数是针对差分结果的,以上电路提供的很有限,有时不高不了。
有源负载采用cascade就可以提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再问一下。如果上面采用PMOS共源共栅,应该还是按照分压来算吧?那等效电阻是从源极看下去岂不是更小?

网友:
hi,yangchan。如果采用PMOS  共源共栅的话,是可以提高PSRR的。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从共栅管的源端看进去电阻约为1/gm,这样vdd到源端的增益近似为(1/gm)/(1/gm+ro),这个值是很小的。也就是说vdd的扰动被共栅管隔离了。上面只是我直观的理解,建议楼主推出小信号公式。还有做一个仿真,查看vdd到各结点的增益。这样学起来,理解起来就容易些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hai,打扰了。感觉拉扎维书上说的屏蔽是指输出接点对P点,也就是说输入的影响。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还有,从Vdd看到vout电阻为(1/gm3+ro4)/(1+gm4*ro4)很小,而从vout到底(1+gm2*ro2)*ro1+ro2很大,这样的话,从vdd分压后vout基本上为1了。是不是那个地方计算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HI,我提到的屏蔽是指相比于没有共栅管时(vdd的变化直接通过ro连接到输出,输出往下看是一个很大的电阻),由于共栅管的存在,原来的输出结点变成了共栅管的源端,从这个点往下看的电阻却很小(约1/gm),这样vdd分压到此的电压就变小了。     你提到的分压方法是不对的,你的方法只适用于纯电阻的情况下,而这里面有受控源就不能这样简单的等效了,最好的办法是指电流路径,一级一级往下。我建议你先推出vdd到vout的小信号增益。注意左支路也要考虑,不能只计算右支路。
     xime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明白了。多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我也看过了,开始以为两个电路的PSRR不会变,始终等于gm1/gds5,但是做小信号分析后,会发现gm1/gds5是个很粗略的计算,figure2实际上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电路的PSRR

网友:
#11 he #8 都是对的,要的到好的 PSRR 用8,

网友(2020-09-02):
谢谢分享,推了一下,大概是下面的R比上gmro2ro1,不知道正确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