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S。。给跪了。求指教

楼主(2012-04-03):
这些天装VCS,纠结的要命。。各种各样的问题 现在是用的Ubuntu11。10系统装上VCS后 编译文件老报错。。一大段英文 。。都是各种.so 的问题。。老师让我换成redhat 5或者4 我看了很多人ubuntu上都成功了,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但是实在不知道哪里错了啊。这已经是换了3次系统了。。我都快疯了。。。伤不起啊。。求各位大神指教。。。感激涕零啊。。。

网友:
好像听人说有半兔不行

网友:
同样的问题,弱弱的问下,是不是64位的系统需要用64位的winodws机器破解呢?

还有  我license开头是这样的:
SERVER 127.0.0.1  27000
DAEMON snpslmd /usr/eda/syn/scl/scl_v10.9.3/amd64/bin/snpslmd
大家帮我看看这样有问题么?

网友:
还有我是用无线路由上网的,我在linux里面输入ifconfig,得到:

lo        Link encapocal Loopback
          inet addr:127.0.0.1  Mask:255.0.0.0
          inet6 addr: ::1/128 Scope:Host
          UP LOOPBACK RUNNING  MTU:16436  Metric:1
          RX packets:26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26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0
          RX bytes:1790 (1.7 KiB)  TX bytes:1790 (1.7 KiB)

virbr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52:54:00:A8:31:4D
          inet addr:192.168.122.1  Bcast:192.168.122.255  Mask:255.255.255.0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22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0
          RX bytes:0 (0.0 b)  TX bytes:3999 (3.9 KiB)

wlan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88:53:2E:9A:32:33
          inet addr:192.168.1.106  Bcast:192.168.1.255  Mask:255.255.255.0
          inet6 addr: fe80::8a53:2eff:fe9a:3233/64 Scopeink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6157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3334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2049494 (1.9 MiB)  TX bytes:697880 (681.5 KiB)
--------------
是不是88:53:2E:9A:32:33 就应该是我的linux物理地址呢?有人给回答下么,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网络有线连接的物理MAC地址就是那个hosti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或者运行你 SCL目录下的 /SCL/LINUX/BIN/LMHOSTID

网友:
各种so明显是系统问题 ubuntu是可以装,可何必自寻麻烦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问题是有线连接需要拨号,而我尝试过很多次,拨号连接并未成功,所以目前只通过无线路由启动license,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知道的麻烦动下手回复下,感激不尽~~~~

网友:
多年来只用RHEL AS 4

路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是装vcs装的要发疯的一员,折磨了半个月之后终于功德圆满了...当时心血来潮想写个教程来着,后来因为什么事耽误了就没有写!这个我会补一个教程发在论坛里...
  在装VCS什么鬼问题都出现过,不过我现在虚拟机上面实验成功后然后再在硬盘上安装!
  RHEL 红帽服务器版本6.1 在虚拟机上面装起,VCS破解成功过,可以运行,但是在硬盘上面没有装起系统,可能是硬盘太大了(2T),系统引导的时候总是引导不起来....更别提装vcs了...
  然后装fedora 16.1 可以在硬盘上安装成功系统,系统可以引导起来,但是就是破解不了VCS,vcs的license管理服务总是找不到license,郁闷
  然后去VCS官网看了一下平台支持,好像支持 RHEL SUSE solaris 等等... 突然,对suse系统进行尝试,下了一个opensuse12.1,在硬盘上面成功安装好系统,这个系统很华丽也很好用,支持kde and gnome,然后开始装VCS2011,装完以后,几经周折最终还是破解了它,成功运行vcs2011...
功夫不负有心人,你要不在opensuse12.1上面试试?破解不成功可以回复我,我写个教程分享一下!

网友(2013-12-01):
回复 网友B:

   我得VCS安装成功之后就是不能运行,[ymz@localhost ~]$ lmli2[ymz@localhost ~]$ vcs top.v add4.v
Environment variable VCS_HOME (/home/ymz/eda/synopsys/vcs/vcs-mx_2009) is selecting a non existent directory
Please check its value, and try again.
这是怎么回事,弄了好久了,网上也没有相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ymz@localhost ~]$ lmli2[ymz@localhost ~]$ vcs
Environment variable VCS_HOME (/home/ymz/eda/synopsys/vcs/vcs-mx_2009) is selecting a non existent directory
Please check its value, and try again.
大神 这个怎么解,刚才那个按照他们的办法,还是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