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启动过程中出现的set错误

楼主(2012-04-03):
在启动icc的时候会出现下面的错误:ERROR:wrong #args:should be ''set varname? newvalue?'',不懂是什么原因,想说是不是synopsys_dc.setup里面的set设置出错,就是貌似把所有的设置都删到只剩下库的设置,还是会出现这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这个错误???这总会影响到后面操作吧!!!

网友:
貌似就是.synopsys_dc.setup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在工程目录里面放着这个文件夹,其他的那两个目录应该不会自动生成,然后相互影响吧。貌似把文件文件里的set语句删去了,导入后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只是启动icc_shell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还是你的tcl脚本有问题?

如果前者,那就是.synopsys_dc_setup配置文件的问题吧。一般工作路径下面有就可以了。
如果后者就一行行排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就是启动的时候出错,果然是setup文件里面的语句出错了,把下面的语句屏蔽掉就不会出错了,不过不知道这句话是要干嘛的,怎么错了,呵呵。

网友:
1奇怪。光这句话貌似不会出错吧?语法感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不懂?把他屏蔽了,上面的错误就没了。。。。。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能文件路径不对吧

sdb是显示电路symbol用的

网友(2012-05-20):
好像是路径不全引起的  我的以前是这样   把路径加上就ok了

楼主:
恩恩呢。。。是这样的没错。。。

网友(2019-06-13):
大概率路径错误,用相对路径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