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ncounter Warning:failed to add edge...

楼主(2012-04-03):
当Encounter读入def时,即defin OOXX.def(来源于前段综合dft输出scan chain文件write_scan_def),出现 Warning:failed to add edge...,经过分析netlist,def文件应该没问题,请教layout高手们,如何进一步排查?

楼主:
Creating constraint file...
**WARN: (SOCSYT-3034):        commitConfig can only be run once per session.
This command is skipped since it's already run by user or by loadConfig command implicitly.
<CMD> defIn data/scan/p111_main.def
Reading DEF file 'data/scan/p111_main.def', current time is Sun Apr  1 16:24:16 2012 ...
--- CASESENSITIVE ON
--- DIVIDERCHAR '/'
*warn: failed to add edge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cos_sign_reg''Q' -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mix_acc_reg_0_''SI' to scan chain 1!
*warn: failed to add edge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U362''Y' -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mix_acc_reg_1_''SI' to scan chain 1!
*warn: failed to add edge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U362''Y' -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mix_acc_reg_2_''SI' to scan chain 1!
*warn: failed to add edge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U362''Y' -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mix_acc_reg_3_''SI' to scan chain 1!
*warn: failed to add edge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U362''Y' -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mix_acc_reg_4_''SI' to scan chain 1!
*warn: failed to add edge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U362''Y' -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mix_acc_reg_5_''SI' to scan chain 1!
*warn: failed to add edge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U362''Y' -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mix_acc_reg_9_''SI' to scan chain 1!
*warn: failed to add edge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U362''Y' -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mix_acc_reg_10_''SI' to scan chain 1!
*warn: failed to add edge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U362''Y' -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mix_acc_reg_11_''SI' to scan chain 1!
*warn: failed to add edge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U362''Y' -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mix_acc_reg_12_''SI' to scan chain 1!
*warn: failed to add edge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mix_sign_reg''Q' -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phase_acc_reg_0_''SI' to scan chain 1!
*warn: failed to add edge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mix_sign_reg''Q' -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phase_acc_reg_11_''SI' to scan chain 1!
*warn: failed to add edge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mix_sign_reg''Q' -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phase_acc_reg_14_''SI' to scan chain 1!
*warn: failed to add edge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mix_sign_reg''Q' -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phase_acc_reg_15_''SI' to scan chain 1!
*warn: failed to add edge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mix_sign_reg''Q' -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phase_acc_reg_19_''SI' to scan chain 1!

VERSION 5.5 ;
NAMESCASESENSITIVE ON ;
DIVIDERCHAR "/" ;
BUSBITCHARS "[]" ;
DESIGN ddc_top ;

SCANCHAINS 8 ;

- 1
+ START AAA_top/U489 Y
+ FLOATING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cos_sign_reg ( IN SI ) ( OUT Q )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mix_acc_reg_1_ ( IN SI ) ( OUT Q )

+ ORDERED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mix_acc_reg_0_ ( IN SI ) ( OUT Q )
                AAA_top/AAF_ddc_top/u_adc_nco/U362               ( IN A ) ( OUT Y )

楼主:
我觉得是encounter在trace scan chain cell时,没有找到下一个SI,看到一个test_si能够找到第一个DFF SI端。但是,经过ORDERED CELL时,没法trace下一个DFF的SI端,所以这个ORDERED CELL会search不同的DFF的SI端。check Encounter log。另外,def文件,在楼上的下半部分。谢谢

网友:
从warning看,是因为scan chain里面混有其他逻辑单元
而且感觉你的scan def与warning不符

楼主:
陈老师:确实scan chain混有其他逻辑,就是ORDERED的部分,即SO没有直接连SI,而是通过buff连。
warning和def确实一一对应的。
不过,你在哪里看出来,不是scan def和warning不符?可能是我贴的不全,太长了,我截取部分。

网友(2012-07-31):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求指教呀~

网友(2015-04-16):
谁能解释下DEF文件?用通俗易懂的方式

网友:
感觉网表和scandef没有对应起来,

建议再把dc输出的网表和scandef 再读入一次看看,或者看看scan哪里出了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