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的脚本问题

楼主(2012-04-04):
经常做modelsim会遇到一个问题

在脚本里将所有v文件编译后,在do wave.tcl加上波形文件;
最后run -a;
但是基本上这么做都会有报错:错误只是在脚本中的run -a这一行,错误原因是no design loaded;
如果我将run -a删去,在modelsim自身的命令窗中敲入,就可以正常仿真,但是这么做显然没有一次do run_all.tcl来的方便;
请问各位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
这是我经常使用的模板,楼主可以参考,看有用不。打开modelsim在tcl命令中断输入do XXX_TB.do就可了,第一次运行的时候将do {XXX_TB_WAVE.do}注释掉,仿真后添加波形信号,然后保存XXX_TB_WAVE.do文件,再将注释放开。以后修改了信号保存覆盖即可。
#
# XXX_TB.do
# vlog "ipcore_dir\\"
#
quit -sim
vlib work

vlog "ipcore_dir\\aaa.v"
vlog "XXX.v"
vlog "XXX_TB.v"
vlog "glbl.v"

vsim -t 1ps -L simprims_ver  -L unisims_ver -L xilinxcorelib_ver -L work -voptargs="+acc" XXX_TB glbl

do {XXX_TB_WAVE.do}

view wave -undock
view signals

run 1ms

网友:
个人习惯run -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