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DPV

楼主(2012-04-04):
大家好!

有个问题请教。

是这样,设计里串了两条chain,但是长度不一样。用Tetramax 产生pattern后,
仿真时,短的那条chain前面少的bit给出的是未知。然后就造成仿真的失败。

有没有什么办法把那些未知给去掉呢。

谢谢。

网友:
简单点,add capture mask 试验下。复杂点,对比一下波形看x是从哪里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