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verilog中这两种写法的区别?

楼主(2012-04-04):
一是:

reg  a;
wire b;

always @ (b)
   a=b;

二是:

wire a,b;

assign a=b;

网友:
應該一樣啊.

网友:
逻辑功能上是一样的,但是前一个对应的电路应该是带触发条件的寄存器,后者则是线网

网友:
完全一样,综合出来的电路也一样!!

网友:
完全一样 写法不同
always 里面的输出只能定义为reg型
组合电路 不会综合出寄存器.

网友:
赞同上楼,综合中没有区别

网友(2012-05-04):
完全一样

网友:
应该一样的

网友:
应该一样的哦。

网友:
5楼正解,两者一样,a定义为reg类型是因为always块赋值语句的要求,不会综合出触发器的

网友:
两者一样

网友(2012-06-25):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2013-01-11):
没有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