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ndflash 烧写问题

楼主(2012-04-04):
朋友们:
           你们好,我想对FPGA 片外的nandflash 一次性烧写比较多的数据,对这个问题迷茫了好几天,不知道怎么弄啊,特向各位求救,期待着你们的回答。
          我想烧写的数据是用matlab 生成的数据文件,烧程序跟烧数据感觉不同,烧写的数据是用什么格式:比如mat 、 bin      、 mif等等?
   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friends

网友:
有专门的烧写器的,好像比较贵。
你也可以用FPGA做一个NANDFLASH接口,然后在FPGA内生成一个SOC,对这个NANDFLASH进行读写操作。至于写什么格式,完全可以根据你的CPU的要求来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nios II 里有CFI 接口啊,但是感觉只适合程序烧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