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证明VCS安装成功了呢?

楼主(2012-04-04):
我在Ubuntu10.10上装了VCS2009.6 网上很多人都说能运行,我装完之后DVE能正常启动。。。
但是我在网上找了一个4位加法器的Verilog文件和他的testbanch 文件分别为add。v和top。v
然后进行编译出现duhanyu@ubuntu:~/synopsys$ vcs top.v add4.v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C-2009.06 -- Thu Apr  5 12:01:32 2012
               Copyright (c) 1991-2008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Parsing design file 'top.v'
Parsing design file 'add4.v'
Top Level Modules:
       top
No TimeScale specified
Starting vcs inline pass...
1 module and 0 UDP read.
    However, due to incremental compilation, no re-compilation is necessary.
gcc  -pipe -O -I/home/duhanyu/synopsys/vcs/vcs/include   -c -o rmapats.o rmapats.c
if [ -x ../simv ]; then chmod -x ../simv; fi
g++  -o ../simv  5NrI_d.o 5NrIB_d.o N654_1_d.o rmapats_mop.o rmapats.o SIM_l.o   /home/duhanyu/synopsys/vcs/vcs/linux/lib/libvirsim.a /home/duhanyu/synopsys/vcs/vcs/linux/lib/librterrorinf.so /home/duhanyu/synopsys/vcs/vcs/linux/lib/libsnpsmalloc.so     /home/duhanyu/synopsys/vcs/vcs/linux/lib/libvcsnew.so     /home/duhanyu/synopsys/vcs/vcs/linux/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home/duhanyu/synopsys/vcs/vcs/linux/lib/ctype-stubs_32.a -ldl  -lc -lm -lpthread -ldl
../simv up to date
CPU time: .032 seconds to compile + .008 seconds to elab + .300 seconds to link
duhanyu@ubuntu:~/synopsys$
请问这是我VCS的问题还是两个文件的问题呢?怎么才能证明VCS安装成功了呢?
求指导 希望大家互相交流下

网友:
怎么没人看看呢?centos也是这种啊!!!

网友:
这个没有问题吧。。
认真看下文件内容,应该调用到add4了

网友:
学习了,也在整这个

网友:
应该是没问题了,已经编译通过了。

可以尝试执行。.simv
或者你直接用vcs -R 启动图形界面看一下。

网友:
DVE能用就表示安装成功了,log上看不出问题

网友(2012-07-27):
请问楼主您能给一份安装说明或者vcs的使用说明吗?小弟正在装,还不会用,请教一下!!!

网友(2013-11-15):
i'm working on this too, please give us more details, thanks!

网友:
经过实验,发现把.bashrc里面的文件的ARCH_OVERRIDE设置成linux后,能够消除那个warning

网友(2014-02-10):
It seems no problem, but I can not run simv.

网友(2014-08-21):
跑一个verilog文件就懂了

网友:
随便写个程序,像加法器、乘法器等。然后用VCS跑一下就行,如:VCS -namefile -RI [-gui] .-gui是打开DVE界面的。

网友:
哪位大大可以教導一下
謝謝

网友(2016-07-15):
求指点安装破解方法,虚拟机上安装总是不成功,急死我了

网友(2021-01-04):
你这不是已经编译成功了么,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