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麼一次解決100多cell的DRC 與 LVS?

楼主(2012-04-05):
請教LAYOUT高手們

目前小在在畫STAND CELL

總覺得畫完一顆跑一顆DRC LVS的速度太慢

怎麼解決一次100多顆的CELL呢?

我知道用寫程式可以解決

可以教我怎麼寫嗎?

在哪寫呢?

网友:
LVS 应该是不好办的,因为没有网表,DRC的话,就把所有cell调到一个cell里面check.然后切到下层修改DRC错误。

网友:
SKILL code would help you out.....

网友(2012-07-12):
写个脚本批处理

网友:
用skill语言编程序处理

网友:
有一種方式 叫 苦工

网友:
以現在的技術因該不用LVS了
而且絕對不對錯誤
最多只有DRC的問題,
但DRC的錯誤它都寫得很清楚,因該在畫layout時,最好先把技術資料看過一遍,
如果你LVS千萬不要看著它所提示的角度想,有時候軟體會給你錯的答案,

网友:
使用脚本处理,基本思路:
把cell name作为脚本处理对象
根据每个cell name建立文件夹
copy rule文件到每个文件夹
使用sed修改rule中输入输出路径
脚本生成一个RUN shell脚本几个运行

网友(2012-08-16):
把版图全部调用在一起,把电路全部调用一起,把所有VDD,GND连接起来,
label 不用标,用calibre hcell 做LVS,一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