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e size 与 die size

楼主(2012-04-05):
请问这两个尺寸有啥区别呢?

网友:
die size包括core size 吧!

网友:
在通常情况下,
die size =  core size + IO
chip size = die size + sear ring + scribe line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情况是这样的,
die size = core size + IO (+ sealring + scribeline)
如果是flip chip设计,
die size = core size (+ sealring + scribeline)

网友:
很少用chip size这个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