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GC稳幅环路求助

楼主(2012-04-05):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涉及到AGC,用的是如下图的电路结构,这里头PIN管设计成的是Pi型衰减器,单片机DAC给的是比较电压,检波用的是检波芯片AD8310(图里面用一个二极管代替了,示意而已)

图

稳幅环路用的是OP放大器AD820做的一个二阶的低通,就是图中红圈处(R=10K,C=1uF),现在在故障是这样的:
稳幅是可以稳住的,但是在输出端能够测到在载频处大于200-400khz的地方有很严重的杂散,好像载频被调制了一样,不管如何调整反馈环路(改变C或者R的值),杂散位置并不改变,我对OP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找不到问题所在,用示波器测的话,这个几百K的频率出现在反馈回路上,但是又跟低通滤波器的元件值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所以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坛子里有没有熟悉AGC的老师,恳求指教,谢谢。

楼主:
没有人么??

网友:
这个可能你就要算一下OP的幅频特性了。怎么不用multisim仿真一下呢?

楼主:
仿了一把,在multisim上看不出什么来。multisim用示波器看的话,没啥问题,用频谱仪么?

楼主:
这问题现在看的话怀疑是bap50-3的非线性导致的,datasheet上没说输入功率的大小,但是给出的有一个“正向电压”1.1V,现在显然高过这个值了,也许是这个导致的问题?

网友:
如果能把这个AGC控制环路的闭环特性或开环特性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应该可以清楚了。
估计是环路在200-400kHz处不稳定,出现自激。

楼主:
感谢telenet123,又见到您了,很久之前我的帖子问的问题也是你给出的思路。
不过我理解上,如果自激的话,op的工作状态还是正常的么?现在电路来看,op输出什么的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在输入功率比较低的情况下,也还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提高输入功率之后,才会出现杂散。
我的理解如果是自激的话,不应该是自身出现的问题么?还盼望您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