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虾:Cohesion 画原理图时添加I/O mark不成功

楼主(2012-04-05):
各位大虾: 我再用Cohesion时添加I/O mark 的标记不成功,怎么尝试都不行。导致无法由一个原理图生成高层次的元件标记。 请问有谁遇到过此类问题? 是软件哪里需要设置? 多谢了!我用的软件版本是 Cohesion 6.0。

网友(2018-07-13):
上图,你设置输入输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