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两个MOS管串联的讨论。

楼主(2012-04-05):
1、使用两个MOS管串联
2、使用单个MOS管,但L变为原来的两倍。
这两种连接方式的差别在哪里,使用两个MOS管串联有什么好处。
以下为两个mos管串联电路。

网友:
应该是避免使用倒比管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其实单纯从W/L上考虑应该是没有区别的。
   使用两个(或多个)串联,提高L。
我认为好处如下:
1. 正如二楼所说,避免使用倒比管(W/L远小于1时);
2. 通过拆分为多个管子串联时,在layout上容易布局、匹配;
3.串联时,如果SD电压降低,一个管子进入线性区,但可保证另外一个工作在饱和区。

还有别的作用,请高人补充。

lixiaojun707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纯从w/l考虑,也应该考虑背栅效应的影响,如图中的情况就是。

网友:
低功耗中常用到

网友(2014-12-21):
回复 楼主:

为了  layout 匹配?

网友(2015-05-02):
回复 楼主:

   个人觉得还可以提高电路的耐压水平

网友(2015-06-08):
常用于低电压的电路吗?

网友:
layout 比较好做。。。。

网友B:
串联获得的增益要大很多。。。PS 可以参考拉杂维书上第73页。

网友(2015-12-30):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知道答案了吗

网友C(2016-03-01):
有一种情况下经常用这种代替直接增加L: 作为一个rise/fall time很大的信号的buffer,比如ring oscillator的输出buffer。前级rise/fall time很大,所以这个buffer的short current会很大。两管串联比直接增加L效果更好,原因:
1. 因为上面管子的衬偏效应,Vth更大,所以short current更小;
2. 同样因为Vth更大,上面管子的栅电容也更小(栅电容在Cov和2/3Cox之间,变化点是Vth,更大的Vth平均来看Cov那段更长)

网友(2025-08-26):
标记一下

网友(2017-10-22):
回复 网友C:

   佩服佩服,学习了。

网友(2018-09-10):
这类问题有没有系统的讲解书籍?

网友(2020-07-17):
又学习了一个词语,感谢!

网友(2022-02-1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问这种用法是否有文献支持,或者是否有证明过程可以参考?

网友(2023-11-14):
引用 网友B:
串联获得的增益要大很多。。。PS 可以参考拉杂维书上第73页。

您说的是哪一本的拉扎维73页呢?我第二版73页是讲共栅级的输入电阻哎,您方便贴个图出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问不用保证两个都进入饱和区吗

网友D(2024-08-22):
居然连阻抗的区别都没有人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居然连阻抗的区别都没有人提

阻抗区别是指多少变化

网友(2024-10-24):
为什么要避免使用倒比管

网友(2025-10-24):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情况下经常用这种代替直接增加L: 作为一个rise/fall time很大的信号的buffer,比如ring oscillator的 ...

MARK...

网友(2025-11-25):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情况下经常用这种代替直接增加L: 作为一个rise/fall time很大的信号的buffer,比如ring oscillator的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情况下经常用这种代替直接增加L: 作为一个rise/fall time很大的信号的buffer,比如ring oscillator的 ...

kex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