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奇怪的直流电源,如何变成的交流?

楼主(2012-04-05):
这个电路是一个测量湿度的电路,想用这个电路DIY一下。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请问左边的那个变压器在实际当中该如何做?如何缠绕?圈数比,圈数,线径?六抽头该如何做呢?还有右边的变压器的圈数比?圈数?线径?

另外这个电路,直流变交流的时候,频率是多少?能否达到50Hz?或者20Hz~60Hz范围之内?

楼主:
我的头像就是这个传感器,能否使用呢?传感器要求:电压交流5~10V,频率20~60Hz,电阻变化从110K~50M欧姆。各位帮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各位有知道该如何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