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testbench的赋值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2-04-05):
下面是一段testbench的程序,在modelsim中编译报错了。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tb;
   reg Clk,Rst;
   reg Din,BofIn;
   wire dm,bof;
   wire Dout,BofOut;

   IntLvr U1(Clk,Rst,Din,BofIn,dm,bof);
   IntLvr U2(Clk,Rst,dm,bof,Dout,BofOut);

   initial begin
         Clk = 0;
         forever #5 Clk = ~ Clk;
      end
   initial begin
         Rst = 1;
         BofIn = 0;
         #8 Rst = 0;
         #24  BofIn = 1;
         #10  BofIn = 0;

      end

   always @(negedge Clk)
      Din = 1;
      Din = 2;
      Din = 3;
      Din = 4;
      Din = 5;
      Din = 6;
      Din = 7;
      Din = 8;
      Din = 9;

endmodule

   报错位置在Din=2这里,报错显示的是tb.v(28): near "=": expecting: IDENT
   我想给Din依次赋值,从1到9。
   请告诉我如何修改??谢谢。

网友:
always()
begin
............
end

你这个是不是每个posedge 都 clk Din+1?是的话也不用这么写吧!
for(i=1;i<10,i=i+1)
begin
@(posedge clk) Din=i;
end

网友:
还有那啥 ……

我见着的时钟一般都是在 initial的外面 用 always #(CLK_PERIOD/2) clk=~clk;在initial 里面用 clk=0;不知道这有什么说道没

网友:
赋值中间没有延迟。

网友:
回复 楼主:

    1,你的always 后面没有加begin  end 所以 din=2 及以后的语句是在 always外面的。

    2.  你是不是想在每次时钟的下降沿,给din赋值?

可以这样写:
initial
begin
@(negedge clk);
din=1;
@ (negedge clk);
din =2;
@(negedge clk);
din = 3;
后面依次类推。
end

网友:
回复 楼主:

    报错的最直接原因是你的always语句中缺少begin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