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简单介绍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分类

楼主(2012-04-05):
集成运算放大器简称集成运放,有时候也直接称为运放。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分类有很多种,这种放大器实际上是直接耦合的高增益模拟多级放大器。从原理上来看,跟普通放大器没有多少差别,这两种放大器都是用于功率放大或者电压放大的。但是从性能上来说,还是有些差异的,普通放大器由内部电路决定,而集成运算放大器主要由外部反馈电路所决定。接下来小编将会在这里为您简单介绍有关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分类的知识,希望对您的学习有所帮助。
  集成运算放大器以前只用于模拟计算机中的一些数学运算,所以久而久之,才会被称之为“运算放大器”。这种集成运算放大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输入电阻大、共模抑制比高、增益高、输出电阻低、失调与飘移小等,它一般适用于正负两种极性信号的输入及输出。
  运算放大器除具有+、-输人端和输出端外,还有+、-电源供电端、外接补偿电路端、调零端、相位补偿端、公共接地端及其他附加端等。它的闭环放大倍数取决于外接反馈电阻,这给使用带来很大方便。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分类有很多种,以下就是这种运放的不同分类:
  按照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参数分类
  1)、低温漂型运算放大器
  在精密仪器、弱信号检测等自动控制仪表中,总是希望运算放大器的失调电压要小且不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低温漂型运算放大器就是为此而设计的。目前常用的高精度、低温漂运算放大器有OP-07、OP-27、AD508及由MOSFET 组成的斩波稳零型低漂移器件ICL7650 等。
  2)、通用型运算放大器
  通用型运算放大器就是以通用为目的而设计的。这类器件的主要特点是价格低廉、产品量大面广,其性能指标能适合于一般性使用。例mA741(单运放)、LM358(双运放)、LM324(四运放)及以场效应管为输入级的LF356 都属于此种。它们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集成运算放大器。
  3)、高阻型运算放大器
  这类集成运算放大器的特点是差模输入阻抗非常高,输入偏置电流非常小,一般rid>(109~1012)W,IIB 为几皮安到几十皮安。实现这些指标的主要措施是利用场效应管高输入阻抗的特点,用场效应管组成运算放大器的差分输入级。
  用FET 作输入级,不仅输入阻抗高,输入偏置电流低,而且具有高速、宽带和低噪声等优点,但输入失调电压较大。常见的集成器件有LF356、LF355、LF347(四运放)及更高输入阻抗的CA3130、CA3140等。
  4)、高压大功率型运算放大器
  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电压主要受供电电源的限制。在普通的运算放大器中,输出电压的最大值一般仅几十伏,输出电流仅几十毫安。若要提高输出电压或增大输出电流,集成运放外部必须要加辅助电路。高压大电流集成运算放大器外部不需附加任何电路,即可输出高电压和大电流。例如D41集成运放的电源电压可达±150V,uA791集成运放的输出电流可达1A。
  5)、高速型运算放大器
  在快速A/D 和D/A 转换器、视频放大器中,要求集成运算放大器的转换速率SR 一定要高,单位增益带宽BWG一定要足够大,像通用型集成运放是不能适合于高速应用的场合的。高速型运算放大器主要特点是具有高的转换速率和宽的频率响应。常见的运放有LM318、mA715 等,其SR=50~70V/ms,BWG>20MHz。
  6)、低功耗型运算放大器
  由于电子电路集成化的最大优点是能使复杂电路小型轻便,所以随着便携式仪器应用范围的扩大,必须使用低电源电压供电、低功率消耗的运算放大器相适用。常用的运算放大器有TL-022C、TL-060C 等,其工作电压为±2V~±18V,消耗电流为50~250mA。目前有的产品功耗已达微瓦级,例如ICL7600 的供电电源为1.5V,功耗为10mW,可采用单节电池供电。
  按外型的封装样式分类
  1)、单列直插式(即SIP)
  单列直插式
  最适合焊接,DIY友的最爱,因为这种封装的管脚很长,很适合DIY焊接,且比较坚固,不易损坏。
  2)、双列直插式(即DIP)
  应用最广泛、最多的封装形式。
  绝大多数中小规模集成电路(IC)均采用这种封装形式,其引脚数一般不超过100个。采用DIP封装的CPU芯片有两排引脚,需要插入到具有DIP结构的芯片插座上。当然,也可以直接插在有相同焊孔数和几何排列的电路板上进行焊接。
  双列直插式
  DIP封装的芯片在从芯片插座上插拔时应特别小心,以免损坏引脚。
  使用DIP外型的以下好处:
  1.适合在PCB(印刷电路板)上穿孔焊接,操作方便。
  2.芯片面积与封装面积之间的比值较大,故体积也较大。
  Intel系列CPU中8088就采用这种封装形式,缓存(Cache)和早期的内存芯片也是这种封装形式。
  3)、扁平式(即SSOP)
  封装的芯片引脚之间距离很小,管脚很细,
  扁平式

网友:
多谢魏佳娃 老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