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六脚变压器缠绕

楼主(2012-04-05):
上图中关于左边的六脚变压器的缠绕,哪位大侠给说说该如何做呢?如果自己缠绕的话,圈数和线径,对应的另外一边的是多少圈,线径?先谢啦~

网友:
这要看你的磁芯选材来定这个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湿度传感器要求,电压5~10V交流电,频率20~60Hz,如何看铁芯呢?请教~

网友(2012-05-06):
关于磁芯的选型是们很大的学问,要考虑包括频率,电压电流,变压器大小等多种因素,具体你可以查阅专业书籍。

网友:
学习一下,磁心的东西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