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语言请教

楼主(2012-04-05):
一个自动贩卖机的verilog codes, 1块和5毛两个硬币, 买一个2.5的饮料
总是显示Module contains unmapped components.  The output netlist might not be read back into the system.
请问 这个代码有什么问题呢?谢谢

module softdrink(rst,clk,op_start,coin_val,cancel_flag,
                   hold_ind,charge_ind,drinktk_ind,charge_val);
     input clk,rst;
     input op_start,cancel_flag;
     input [1:0] coin_val;
     output hold_ind;
     output charge_ind;
     output drinktk_ind;
     output [2:0]charge_val;

     reg hold_ind;
     reg charge_ind;
     reg drinktk_ind;
     reg [2:0]charge_val;

     reg[2:0]currentstate,nextstate;

     parameter S0=3'b000;
     parameter S1=3'b001;
     parameter S2=3'b010;
     parameter S3=3'b011;
     parameter S4=3'b100;
     parameter S5=3'b101;
     parameter S6=3'b110;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rst)
        currentstate<=S0;
     else
        currentstate<=nextstate;

always@(rst or currentstate or op_start or cancel_flag or coin_val)
    if(rst)  nextstate=S0;
    else case(currentstate)
       S0:
           if(op_start)
             if(coin_val==2'b01) nextstate=S1;
             else if (coin_val==2'b10) nextstate=S2;
       S1:
           if(cancel_flag) nextstate=S0;
            else if(coin_val==2'b01) nextstate=S2;
                 else if (coin_val==2'b10) nextstate=S3;

       S2:
            if(cancel_flag) nextstate=S0;
            else if(coin_val==2'b01) nextstate=S3;
                 else if (coin_val==2'b10) nextstate=S4;
       S3:
           if(cancel_flag) nextstate=S0;
            else if(coin_val==2'b01) nextstate=S4;
                 else if (coin_val==2'b10) nextstate=S5;
       S4:
           if(cancel_flag) nextstate=S0;
            else if(coin_val==2'b01) nextstate=S5;
                 else if (coin_val==2'b10) nextstate=S6;
       S5:  nextstate=S0;
       S6:   nextstate=S0;
       default:
            nextstate=S0;
      endcase

  always@(currentstate)
     if(currentstate==S0)
         hold_ind=1'b0;
     else
         hold_ind=1'b1;

  always@(currentstate)
     if((currentstate==S5)||(currentstate==S6))
         drinktk_ind=1'b1;
     else
         drinktk_ind=1'b0;

    always@(currentstate or cancel_flag)
     if(currentstate==S0)
             charge_ind=1'b0;
     else if(currentstate==S6)
             charge_ind=1'b1;
           else if(cancel_flag)
                   charge_ind=1'b1;
               else
                   charge_ind=1'b0;

     always@(currentstate or cancel_flag )
       if(currentstate==S0) charge_val=3'b000;
       else if(currentstate==S6)
                charge_val=3'b001;
            else if(cancel_flag)
            begin
              case(currentstate)
                    S1: charge_val=3'b001;
                    S2:charge_val=3'b010;
                    S3:charge_val=3'b011;
                    S4:charge_val=3'b100;
                    default:charge_val=3'b000;
             endcase
            end
           else
             charge_val=3'b000;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二个always 列表中把rst拿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 回头去实验室试试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太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怎么拿掉的?后面里和rst 有关的语句也要拿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把
always@(rst or currentstate or op_start or cancel_flag or coin_val)
    if(rst)  nextstate=S0;
    else case(currentstate)
       S0:
           if(op_start)
             if(coin_val==2'b01) nextstate=S1;
             else if (coin_val==2'b10) nextstate=S2;
       S1:
           if(cancel_flag) nextstate=S0;
            else if(coin_val==2'b01) nextstate=S2;
                 else if (coin_val==2'b10) nextstate=S3;

       S2:
            if(cancel_flag) nextstate=S0;
            else if(coin_val==2'b01) nextstate=S3;
                 else if (coin_val==2'b10) nextstate=S4;
       S3:
           if(cancel_flag) nextstate=S0;
            else if(coin_val==2'b01) nextstate=S4;
                 else if (coin_val==2'b10) nextstate=S5;
       S4:
           if(cancel_flag) nextstate=S0;
            else if(coin_val==2'b01) nextstate=S5;
                 else if (coin_val==2'b10) nextstate=S6;
       S5:  nextstate=S0;
       S6:   nextstate=S0;
       default:
            nextstate=S0;
      endcase

改成这样? 不好意思 刚接触这东西 不太明白

always@(currentstate or op_start or cancel_flag or coin_val)

       S0:
           if(op_start)
             if(coin_val==2'b01) nextstate=S1;
             else if (coin_val==2'b10) nextstate=S2;
       S1:
           if(cancel_flag) nextstate=S0;
            else if(coin_val==2'b01) nextstate=S2;
                 else if (coin_val==2'b10) nextstate=S3;

       S2:
            if(cancel_flag) nextstate=S0;
            else if(coin_val==2'b01) nextstate=S3;
                 else if (coin_val==2'b10) nextstate=S4;
       S3:
           if(cancel_flag) nextstate=S0;
            else if(coin_val==2'b01) nextstate=S4;
                 else if (coin_val==2'b10) nextstate=S5;
       S4:
           if(cancel_flag) nextstate=S0;
            else if(coin_val==2'b01) nextstate=S5;
                 else if (coin_val==2'b10) nextstate=S6;
       S5:  nextstate=S0;
       S6:   nextstate=S0;
       default:
            nextstate=S0;
      endcase

网友:
回复 楼主:

always@(currentstate or op_start or cancel_flag or coin_val)
begin
case(currentstate)
       S0:
           if(op_start)
             if(coin_val==2'b01) nextstate=S1;
             else if (coin_val==2'b10) nextstate=S2;
       S1:
           if(cancel_flag) nextstate=S0;
            else if(coin_val==2'b01) nextstate=S2;
                 else if (coin_val==2'b10) nextstate=S3;

       S2:
            if(cancel_flag) nextstate=S0;
            else if(coin_val==2'b01) nextstate=S3;
                 else if (coin_val==2'b10) nextstate=S4;
       S3:
           if(cancel_flag) nextstate=S0;
            else if(coin_val==2'b01) nextstate=S4;
                 else if (coin_val==2'b10) nextstate=S5;
       S4:
           if(cancel_flag) nextstate=S0;
            else if(coin_val==2'b01) nextstate=S5;
                 else if (coin_val==2'b10) nextstate=S6;
       S5:  nextstate=S0;
       S6:   nextstate=S0;
       default:
            nextstate=S0;
      endcase
end

还有你的so状态里是一个if还是两个if语句?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你写成这样:

always@(*)
begin
case(currentstate)
       S0:
           if(op_start) (加上你的语句)
             else  if(coin_val==2'b01) nextstate=S1;
             else if (coin_val==2'b10) nextstate=S2;
       S1:
           if(cancel_flag) nextstate=S0;
            else if(coin_val==2'b01) nextstate=S2;
                 else if (coin_val==2'b10) nextstate=S3;

       S2:
            if(cancel_flag) nextstate=S0;
            else if(coin_val==2'b01) nextstate=S3;
                 else if (coin_val==2'b10) nextstate=S4;
       S3:
           if(cancel_flag) nextstate=S0;
            else if(coin_val==2'b01) nextstate=S4;
                 else if (coin_val==2'b10) nextstate=S5;
       S4:
           if(cancel_flag) nextstate=S0;
            else if(coin_val==2'b01) nextstate=S5;
                 else if (coin_val==2'b10) nextstate=S6;
       S5:  nextstate=S0;
       S6:   nextstate=S0;
       default:
            nextstate=S0;
      endcase
end

这个星号verilog2001是支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好心人。。 我们学校用的是个叫synopsys的软件 代码实在不太会改

网友:
Always中,if-else语句没写全产生了LATCH!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先试下吧,不行再找问题。

目前我看到的就是这些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另外,不知道到你要做到什么程度,后端要做吗。

如果做的话,你这代码风格上要改改。

如果只是拿来玩玩,能跑起来就可以的话,就无所谓了。

还有10楼的回复也是你代码中的一个问题。

网友:
时钟周期太短?

网友:
没仔细看,但就觉着吧,
always
begin
.....
end
还是写完整好点儿

网友:
是不是rst改成~rst,我记得复位信号都是低电平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