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rror load design的原因

楼主(2012-04-05):
求教各位大虾们:用modelsim编译完后是没有错误的,说明没有语法错误,而在执行时会出现error load design这是什么原因?都有哪几种情况?谢谢

网友:
1.模块定义和例化的端口不一致,可能出现这个问题,仔细检查一下,特别在改完子模块的时候要注意改顶层。
2.修改过文件,重新编译再重启仿真时,也可能出现error load design,modelsim有时会有这种毛病,特别是破解版。。
重启modelsim,重新编译所有文件,再试试。
还不行就删掉work库,重启modelsim,重新编译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是软件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