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O 里的逻辑值的问题

楼主(2012-04-05):
各位大虾,

小弟算是刚接触做IO 设计的岗位,在查阅 GSMC 的IO  datasheet  时,发现他们的IO 部分逻辑值 不仅 包含    0 (low  logic ) 和
1(high logic)    还有  H (weak high  logic)   L (weak low  logic)  这两种,因为别人给的IP核,所以也看不到 具体的电路或者版图 是怎么来的,只知道 是上拉 器件 或者下拉器件 产生的逻辑值好象是 这种两种

各位有没有稍微具体 点或者明确点的定义  ,比如多大范围 内的是 弱 0  和弱 1 逻辑 之类的定义

谢谢各位麻烦帮忙看看把.

网友:
io里面做有上拉或者下拉电路,它的驱动能力要比正常逻辑弱。当上电的时候,没有人驱动io,这个io的值就是这个弱0或者弱1的值。这个值一般ic会在reset的时候来看,它到底是什么值,来决定内部的boot或者某种配置,这样就节省了ic外部上拉或者下拉电阻的值。当然这个io如果被正常值驱动过后,它的值就不在正常了,在io没有驱动后的长时间才能再次保证弱0或者弱1

网友:
能产生0和1的是CMOS电路,理论上导通时输出直接与电源或地相连,实际上导通电阻也是非常小的。
弱0和弱1是相当于在地/电源上接一个电阻后再接输出,比如是接个1k的电阻。
那输出弱1时,如果输出被灌入一个强0,就相当于电源和地之间接了一个1k的电阻,输出就是0。
如果输出到一个CMOS电路上,那输出的逻辑值还是1。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

网友:
同样的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