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询问: 关于数模混合仿真的重要性

楼主(2012-04-05):
各位好,我是搞数字的,现在准备做一个产品的数模混仿。

   想请教下各位,数模混仿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

   因为以前一直做数字,不想把面铺的太宽,花时间看了之后,不知道以后能不能用上。

   说的直白一点,就业市场上,这个经验有没有用,是否抢手?

    深表感谢

网友:
个人的看法,数模混合仿真其实优势还是在速度上,能很快的仿完整块芯片,但是在数模界面上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也就是说,只能用来检验功能,不能完全代替模拟设计和模拟仿真。
如果不做混仿,数模接口很有可能出现问题。至少,做MCU产品的基本都要求会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