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ratixIII中使用DLL,DQS问题

楼主(2012-04-05):
StratixIII的板子,系统时钟50M情况下能使用DLL,DQS来做相移么?手册上给出的最小时钟频率是90M。现在用起来用问题,求高人指点。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楼主把问题贴出来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大概明白怎么弄了。还有个问题,信号经过IOBUF以后会有畸变和延迟,这可能是DDR板子阻抗没匹配好的原因吗?

网友(2014-01-18):
喔...用PLL產生高屏來resample

网友:
频率太低DLL延时链会不够长的。50M需要用DLL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