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tramax sim patterns problem

楼主(2012-04-05):
大家好

是这样,我每次用DFT后的netlist产生pattern,然后进行pattern的仿真,就不会出现mismatch的情况。

可是当我用pr出来的netlist做相同的工作的时候就会出现mismatch。

有哪位大侠,知道这大概是哪方面的问题。是tetramax的脚本需要设置什么变量吗?

求解答。

先谢过了。

网友:
tetramax这块很麻烦的.

你就用DFT之后的netlist产生pattern,

然后用这些pattern一起生成的verilog文件+P&R之后的netlist + 提取的sdf做仿真pass就好了.

并行case和串行case都必须要pass.

tetramax生成pattern的时候,没有用到timing信息,问题应该出在这里,但是没有时间去仔细研究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现在我是追到问题了,是某个scan cell 的 si 与 so 同时变化。

结果就是相当与把这个cell给bypass掉了。

不知道是怎么出的问题,怀疑是仿真工具的问题。

网友:
请问下大侠,2011.09-sp3的write_patterns命令中-format去掉了支持verilog格式的文件了,请问生成.v格式的patterns该如何写脚本命令???以前的版本可以直接用write_patterns -format verilog_table就可以,现在不支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用过.v格式的,我都是用的stil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是需要tmax生成的.v做testbench去仿真pt出来的top.v,也就是做个后仿吧,唉,纠结啊!~不知道.v格式的怎么去生成,大侠用的是什么版本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了,多了个新的命令,write_testbench,它可以将stil转化成verilog形式的 ,但是tetramax显示license无这个feature,头疼,license不够霸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 2011  09  sp2

    stil也可以用来后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stil Tetramax 会自己产生testbench。

    不过还需要设置一些东东。才能做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侠,想问下,我跑tetramax的时候,并行仿真跑了88个pattern就run out of memory,串行的pattern第一个pattern就out of memory了,但是我的工作站有64GB内存,用了才不到10%,很有疑惑~~~~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做仿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检查是因为testbench里有语句没用对,不小心早成了死循环。
然后就报这个错误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侠,还想问下,怎么利用生成的.stil文件做scan test?
我用tmax生成xx.stil文件,还带有一个xx_stildpv.v文件,现在不知道怎么用这个xx.stil文件
我尝试着link xx_stildpv.v和xx.stil,但是行不通。看了下,xx.stil就是给的pattern,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以前使用的write_pattern直接写的XX.v testbench,里面附带接口和pattern,直接可以用,
但是现在换版本了,由于某些原因,暂时得不到是xx.v的testbench,但是有xx_stildpv.v和xx.stil,
刚接触tamx,还望大侠赐教。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stildpv.v 就是工具自己产生的testbench。所谓的仿真的top就是它。里面有一些注释,需要认真看下。

如果你用nc进行仿真,设置有点麻烦,还需要,另外生成ncelab 和ncsim的可执行文件。

如果你用vcs进行仿真,相对简单点。但也是需要设置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tetramax的TEST pattern Validaion user guide,。里面有讲的很清楚怎么设置进行test sim。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谢谢大神了,我仔细看下那些文件,看VCS怎么用.stil文件去做scan test。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大神实在是不敢当。
   我也接触tetramax没多久。

相互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神,你好。我也是刚接触tmax,之前是用的是2007版的tmax,直接生成verilog 的tamx testbench .v仿真,但是2011版本的不能直接生成纯verilig的testbench了,可以用命令转下,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做不了,所以只有用xx_stildpv.v来仿真按照Test Pattern Validation User Guide的说法,大概只需要在vcs里面加入_stildpv.v的文件,还有在vcs命令里面加入tmax的lib/stildpv_vcs.tab和lib/libstildpv.a两个文件。那个_stildpv.v文件我仔细看了,感觉不需要配置什么。.stil应该会直接被_stildpv.v调用,里面有.stil文件的路径。用vcs命令行运行,但是运行不了,也没出现message信息,在命令行里面点击run,什么都没出现,没任何反应信息,有点郁闷,求大神指点下。

附:vcs加了+acc+2 \
-P $STILDPV_HOME/lib/stildpv_vcs.tab $STILDPV_HOME/lib/libstildpv.a \这个我是直接加的具体路径,没有用$STILDPV_HOME,有什么影响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你这个变量在自己的环境里设置了没?工具可能会用到这个变量。另外,直接没提示就挂掉了?

    方便的话,你把你环境发给我看看,这样说是找不到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环境的话,没什么特别的,我用tamx的.v文件(2007版本可以直接生成.v格式的testbench )就可以直接跑,而且也可以通过。
现在用的是2011版本的,因为现在dc换到2011版本了。可以顺利生成xxstildpv.v文件,然后貌似只要加入库和网表,用vcs就可以直接仿真了吧,我用的是vcs命令行,大神能否说下具体的vcs命令?用vcs需要哪里注意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排除环境设置问题,那vcs用命令行就很简单。下面是我的命令行的参数设置,仅供参考。

    -debug_pp  -LDFLAGS  -rdynamic   +maxdelays  +delay_mode_path  +neg_tchk  -l vcs.log

    +acc+4  +v2k  -negdelay  +iopath+edge+match  +pathpulse  -P  后面是.tab &.a

    其中有些参数和时序反标有关的。有几个是临时加上去的,我也不记得具体含义了,你可以查手册。

   另外,我是一开始是用ncsim跑的,后来反标有问题,就临时改用vcs,跑完后发现也有同样的问题。

   最后问题解决后就没用过vcs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谢谢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

网友(2012-11-09):
回复 网友C:

    stil2verilog 的feature是什么啊,能告诉以下么?

网友(2014-09-14):
It's helpful for me, thanks!

网友:
各位好,目前用VCS仿真tetraMAX生成的pattern,有一些mismatch,后来想把这几条(5条)mismatch的pattern直接删掉,并提供一个删掉后的coverage,但是怎么也找不到如何处理,不知各位有什么方法吗?急等!!
ps: tetraMAX版本 H-2013.03 s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