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analysis

楼主(2012-04-05):
如何在encounter中进行功耗分析。好像有静态的和动态的。动态的需要一个文件。IR drop该怎么分析呢?望求解。

网友:
IR drop 用Early Rail analysis。
UG里面写的比较清楚。
但是这里请教陈大: 如何获取匹配设计的power grid file呢?

网友:
没用过encounter,静态可以用工具直接读库,产生静态功耗。
动态可以分析vcd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