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2生成的rom的IP核,怎么调用mif文件

楼主(2012-04-05):
quartus2生成的rom的IP核,需要调用mif(hex)文件,这个文件quartus里面都现成的吗?

楼主:
quartus ii 中file->new->memory files->memory initialization file建立*.mif文件

网友:
或者自己写个C程序,bin2mif转换工具

另外,奇怪的是,mif不能用来仿真,hex可以.所以一般用hex.

hex文件,既要满足intel hex格式,又必须是每行一个word,这个要非常注意.

网友:
我是用keil编译生成的hex文件,在quartus例化ROM的时候选择指定的hex文件作为ROM的初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最后还是用kiel生成h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