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VLIW

楼主(2012-04-05):
各位兄弟姐妹们,有谁了解VLIW这方面知识了,给小弟帮帮忙,感谢啊。

网友:
从实用上来说,

一条指令有多个slot

每个slot可以放置相当于RISC架构的单条指令

这样理论上相当于一次可以读取\执行多条指令

TI C64x, Motorola/Freescale StarCore用的是VLIW架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例子没有?分享一下啊。

网友:
唉.这个网上搜索一下吧,算是比较老的技术了,C6x处理器都量产很多年了.

简单理解,就是把几条RISC指令,组合成一条超长指令字